一个古老的话题:刮研,铲刮 ,检测标准和实际操作方法讨论

楼主(2019-12-01):
本人做设计的,甚至近年来做的售前服务更多些。  最近想死磕一下固定结合面的刮研工艺。  首先想到了如何检测,结合面积比例,平面度,平行度,刮研点数如何计算,如何拓印。    有没有办法拓印拍照后利用计算机数点。

刮研的检测标准能找得到,但是如何实际操作,基本没怎么做过,想再学一下。。。。。。。。感觉现在主轴靠主轴单元,导轨靠直线导轨,床身龙门导轨磨磨削,滑板加工中心精修。

一般机床厂家值得提升质量下功夫的地方,就是行走部分了。 导轨精度靠机床保证,但是线轨滑块面是有微量高低误差的,所以还是需要用到铲刮,保证全部贴合,才能保证高接触刚性,减少运动阻尼。

丝杠部分暂时不考虑,有相应方案。

总觉得设计出一个要求来,自己也要有办法检测检查它,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设计人员。

所以,诚求机床上几个固定结合面刮研检测的实操方法,最好有图片。有SOP——标准作业指导书类似。有照片有实例。

是不是大部分人只能说出检验标准,没几个人可以实际做好测量,那个25x25的面积里面,有几个点。
当然还是我自己实践经验少,一直没有弄明白。有暗点,也有亮点。。。。。。。。。

当然,有些国外大厂,在中等精度的车床装配过程,已经只保留了主轴箱安装面的刮研,其他都已经靠机床保证,不铲刮了。              只是现阶段,估计一般厂家还承受不了这个加工精度的成本,需要高精度加工母机,最后精修的机器,没有几百万达不到的。

网友:
刮研有粗刮研和精刮研,这两个点数不一样。刚毕业实习时在车间看见过一个师傅做刮研。
这个问题做设计的懂的人不多,干实际操作的应该能给确切答案。

网友:
一般机床厂家值得提升质量下功夫的地方,就是行走部分了。 导轨精度靠机床保证,但是线轨滑块面是有微量高低误差的,所以还是需要用到铲刮,保证全部贴合,才能保证高接触刚性,减少运动阻尼
我觉得你理解就错了,虽然老师都是在告诉我们是这作用,其实不是,主要功效是在平的面处理出n个小浅面储存导轨油,减少导轨受力面减少阻力,因为是刮研所以金属切除很少,金属受挤压表面硬度变高,整个面相对平面地较好,不同方式导致面花纹不一样,美观效果也不同。

网友:
要失传了。

网友:
通过检测其加工的平面度来判断还不够吗

楼主:
铲刮存油,那是在滑动导轨面。我们机型一般是线轨。铲刮点决定了接触刚性和运动阻尼。机器是不是爬行。基本上现在零件毛坯精度越来越高,加工以高速精加工为主。一般回转直径650以下的斜轨车床,以线轨为多。当然,这是在我自己所处的市场领域。

楼主:
的确,自己平时也要去亲自操作一下,获得第一手资料。

平面度检测也是个办法。不过如果配合的另一个零件本身存在误差,需要通过铲刮消除两个面之间的结合面间隙。

存在一个问题,是随弯就弯的一种类似概念。用平面度检测就不太合适

网友:
铲刮有点累

网友:
这个活需要很久的经验吧

网友(2020-01-04):
引用 楼主:
铲刮存油,那是在滑动导轨面。我们机型一般是线轨。铲刮点决定了接触刚性和运动阻尼。机器是不是爬行。基本 ...

请问直线导轨也需要刮研吗?还是和导轨的配合面需要刮研呢

网友:
放假前期亲自在车间试验了一下,感觉丝杠和线规的安装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网友A:
  刚入机床这行,对丝杠,线规 电机、轴承等的选型不是很熟悉 请指教或推荐些有用的资料

网友(2020-04-22):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2-04-01):
进口机床和国产机床的差异:铲刮

引用 网友A:
刚入机床这行,对丝杠,线规 电机、轴承等的选型不是很熟悉 请指教或推荐些有用的资料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899&highlight=%B2%F9%B9%CE看这个贴子,意大利技法铲出来的,如丝般顺滑。国内会这么技术的人不多了,都不重视精度,导致机床越来越难卖。恶性循环。

网友(2022-11-18):
这种古老的技术还是忘记吧,现在都是滚珠滚柱导轨的时代了。那个25*25框的点子只是对外行的一个说辞,不懂的是真的不懂,其实很简单明了的,被神话了

网友(2023-03-30):
能不能整个自动刮研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