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求助 40CR 外圆11 求转速和刀具

楼主(2019-12-01):
我是个机械小白,DIY些东西, 现在不懂40CR的材料转速要选择多少 材料硬度应该20多HRC,  我工件直径10 到11,  想车外皮到 9.5  10.5这样,  手动车床, 不知道要多少转速,和用什么类型刀具比较好。 用图17的  还是 图13 的刀比较好,求助,谢谢了,。

网友:
图17的精加工用的比较多,吃刀量不能大了,图13的是半精车刀片,也可以精车,总而言之,你选的两种刀片都不是粗加工刀片,另外,刀片的形状选择和工件的加工状态有直接的关系
HRC20的硬度可以选用的切削速度在200m左右吧,一般购买的刀具盒上有推荐参数的

网友A:
外圆10,普车加工。转速尽量高些。另:这些刀片都不适合干调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10,普车加工。转速尽量高些。另:这些刀片都不适合干调质件

这玩意好像原始状态就是20多HRC的硬度, 如果淬火后可能有40多HRC, 多少转速算高,  比如目前有800转 1100 转 1400转

网友B:
我是外行,我想问一下金刚石刀片加工钢件合适吗,这个是CB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外行,我想问一下金刚石刀片加工钢件合适吗,这个是CBN吧。

我的意思是说刀的形状,,,,暂时没有说一定是哪种刀具材料,我只是说比如我买哪个刀杆配哪种外形的刀片比较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好像原始状态就是20多HRC的硬度, 如果淬火后可能有40多HRC, 多少转速算高,  比如目前有800转 11 ...

10毫米左右的工件,三五千的转速也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毫米左右的工件,三五千的转速也不算高

不是数控车,普通手动小仪表车没那么高转速

网友:
图11用的也比例多。

网友:
转速八百,硬质合金即可,没传说中的难切,记得加切削液哟

网友(点评):
图17是端面车刀外圆用13,图8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数控车,普通手动小仪表车没那么高转速

转速根据机床尽量高些

网友C:
都不合适,没排屑槽。这样无槽CBN刀具只适合热处理过后小余量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合适,没排屑槽。这样无槽CBN刀具只适合热处理过后小余量精车。

那个材料没有热处理。好像硬度只有20多·HRC。

网友:
40CR的没有调质,没必要用金刚石的,用合金图层的就可以了,55度-80度刀头都可以,看你余量,余量大的刀头选锋利的,转速1000以上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