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选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9-12-02):
上周遇到一个阴沟翻船的事情,想想十分不应该,特此分享给大家;

有一个设备的定位块上面需要装接近开关判断产品有无,在试机时发现螺纹拧不进去;

用力拧入,也只能进1个牙;

   想必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吧;我这真是老司机阴沟翻船呀,时常取笑小年轻犯的错误,这次却犯在自己身上,真想给自己一耳光!

   因为试机时间较紧,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粗牙上面再攻一层细牙;于是电话拖采购大胸弟在五金店买一个M8X1mm细牙丝锥,结果下班带回公司一个M8X1.25mm粗牙丝锥;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PS1:其实这种方法也不可取,粗牙改成细牙,会产生乱牙的情况,而且粗牙的牙高比细牙大,这样粗细混在一起只能有一点牙尖有锁紧力!)
(PS2:此定位块是SUS304不锈钢,这种普通的机用丝锥根本攻不动,需要买硬质合金材质的丝锥。)

当晚回家的路上也在想咋解决;重新做零件来不及,要不就在块子上面焊一个细牙的螺母??。。。

   幸运的是,第二天,车间的大师傅想到一个好的办法:把M8螺纹底孔,用直径8.3的钻头打穿,接近开关直径穿过去;定位块侧边再打一个M5的螺纹孔,用紧定螺丝顶住,这样传感器也同样可以锁紧。
(PS:不锈钢块真的十分难加工,6个这样的块子整改花了人家整整半天时间)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大家前期设计阶段的制图至关重要,一个几秒钟的螺纹标注,忘了标记为M8X1mm(细牙),却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弥补!

  为此,我总结出接近开关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类型:接近开关可检测磁性和非磁性金属物体以及非金属物体存在;常用的有圆柱型和方型。

   2、常用的圆柱型接近开关以欧姆龙为例,有M8(检测距离2mm)、M12(检测距离3mm)、M18(检测距离7mm)、M30(检测距离10mm);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们的螺纹孔均为细牙!

  3、圆柱型接近开关分为:埋入式和非埋入式;因为埋入式更节省空间,通常会更喜欢用这款。

埋入式安装时,它的可嵌入金属材料内,使金属面与感应面齐平。

非埋入式装时,它的感应面必需突出金属面一段距离。

   4、电气接线方面也需要掌握,接近开关有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五线制;其中三线制比较常见,三线制接近开关分NPNPNP两种输出类型,也就是常开和常闭。

网友:
   你这还是使用前的问题,正常安装接近开关大的孔都是通孔,利用自带的两个螺母锁紧。接近开关的牙型我见过的都是细牙。

网友:
我们公司接近开关都是打通单独加支架孔锁的,缓冲器也是打通孔两侧螺母锁紧

网友:
楼主这是把困难揽自己身上了

网友:
孔标注就不会错了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一个槽孔支架,最厚不会超过5mm

网友:
楼主这事 我也干过一会,尴尬的要死...  螺栓标了细牙  螺孔忘记标了,加工的就说按常规来干的 不知道两个件是装一起的  说的也没毛病,只能自己认呗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12-02 10:19   你这还是使用前的问题,正常安装接近开关大的孔都是通孔,利用自带的两个螺母锁紧。接近开关的牙型我见过的都是细牙。
常规都是用两端螺母锁紧,这次是因为空间不足,前面那个螺母没空间装。

楼主:
|晨曦yzm发表于 12-02 11:58我们公司接近开关都是打通单独加支架孔锁的,缓冲器也是打通孔两侧螺母锁紧
油压缓冲器也是细牙的,这个安装也是注意点。

楼主:
|lurenyi发表于 12-02 12:03楼主这是把困难揽自己身上了
做事也还是需要有担当的,特别是自己做了错事。。

楼主:
|红伟92发表于 12-02 14:38我们这边一般都是一个槽孔支架,最厚不会超过5mm
那层主的支架有些厚了啊,这个不受力,1~2毫米也是足够的。

楼主:
|未完待续000发表于 12-02 14:39楼主这事 我也干过一会,尴尬的要死...  螺栓标了细牙  螺孔忘记标了,加工的就说按常规来干的 不知道两个件是装一起的  说的也没毛病,只能自己认呗
理解万岁!!

网友:
带着线缆一块儿拧也不太好。最好是在下方固定一薄板,接近开关拧薄板上。或者上方厚板上铣个槽。

网友:
靠拧进去的话,调试位置的时候当线拉的很紧的时候,带着线转很容易废。

网友(2020-02-28):
工作中有时候还真难避免不犯错。人都有累着的时候而松懈,在放松警惕后,就容易犯错了。所以劳逸结合,提高效率,减少犯错的机会。

网友(2022-03-23):
这种错误经常会忽略

网友(2022-08-21):
设计责任重大啊,一个小细节,累趴一群现场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