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扁机求助?谢谢

楼主(2019-12-01):
产品如图,要求快速出量,两边铣扁,有没有专门做这种的机器,谢谢,刚入行

网友:
夹具夹一排,双刀一次性搞定!两套夹具,一个加工,一个备料,如此反复,量出的很快,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车方机了解下

楼主:
那个老师傅们,夹具的那种方法,精度高不高

楼主:
有没有类似的图片,我是机械小白暂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类似的图片,我是机械小白暂时

这个活普通铣床就能干,在立铣上铣刀旋转,工件装在工作台上,工作台左右行走。

网友:
刀印我咋看着像是砂磨磨出来的?

网友:
从您图片上看,这只是个扳手隼,没有什么精度和位置要求,我以前是做一个模具在冲床上冲切的,你看效率高不高?

网友:
这么粗糙的,自己拿两个铣刀盘做一个都行了。

网友:
多孔洗扁和螺纹加工

网友:
做好夹具,铣床一刀可以干好多根。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怎么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