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轴向固定设计

楼主(2019-12-01):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我在设计轴承轴向固定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如图
1、通过轴肩方式固定轴承内圈,轴肩只要不高过内圈厚度即可还是有具体的数值?比如用6000深沟球,内圈厚度a为2.45,那么我的轴肩b只要小于2.45就行吗?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2、轴承轴向固定除了轴肩、挡圈外,还有什么比较常用的固定方式。
非常感谢!

网友A:
轴肩高度尺寸在轴承安装尺寸中有数据,包括轴肩倒角尺寸,按手册设计不会出错。
轴向固定方式很多,除了轴肩,挡圈,还有套筒,圆螺母,轴环,圆锥面,轴端挡板,紧盯螺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肩高度尺寸在轴承安装尺寸中有数据,按手册设计不会出错。

能否发个国家标准或者截图啊,我没找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发个国家标准或者截图啊,我没找到呢

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找轴承那一章的深沟球轴承,有轴承安装数据表。看下表的右边,Da,da就是轴承的安装尺寸,你要的轴肩数据看相应轴承规格da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找轴承那一章的深沟球轴承,有轴承安装数据表。

我的机械设计手册比较老,不是成大先版本的,是徐灏版本的,确实没找到,哥们方便拍个截图看看嘛,非常感谢了

网友:
找卖轴承的要本轴承型录

网友:
轴承选型手册上有具体的尺寸啊

网友B:
网上有成大先的,要我我分享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成大先的,要我我分享一个

我要哥们,有最新版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吗?谢谢了。

网友:
轴承厂家提供的资料上也有的,然后轴向固定的方式有一些的,套筒啊,卡簧之类的。

网友C:
这个属于机械设计基础知识。要学会查手册!

网友:
机械手册中有详细标准

网友:
按机械设计手册来,做大做小都不合适。

网友:
看标准看手册,别忘了努力去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标准手册,也是从很多经验教训里总结出来的。

比如,轴承台阶。

你得明白:

该不该有这个台阶?这台阶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在实际周围零件的累积公差下,他是有优点还是只不过是捣蛋鬼。。。

换句话说:你的机构设计里,这轴承的轴向定位,到底是两端轴承孔的内台阶要干活儿,还是这个轴上的台阶要干活儿?

网友:
勤查手册,有空可把相关标准件安装尺寸熟悉下!

网友:
在轴承固定板上敲个小坑,卡住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机械设计基础知识。要学会查手册!

您好!你这电子版的软件给一份呗,先谢谢了!
285165524@qq.com

网友:
深沟球轴承(GB/T 276

网友:
微信上搜英科宇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机械设计基础知识。要学会查手册!

老铁这是什么手册

网友(2020-04-08):
机械设计手册,英科宇

网友:
好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