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高度尺上的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01):
H 是HOLD    拨到H档 数字不动

NC全称是??    数字正常显示

C全称是??     数字不动  这个C怎么用???

各位老师 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补偿compensation和没有补偿non compensation,大概是测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的意思?
在C模式按下调零zer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补偿compensation和没有补偿non compensation,大概是测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的意思?
在C模式按下调 ...

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