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机构可以实现外部硬限位后电机不堵转

楼主(2019-12-02):
我现在有一个机构是齿轮齿条结构,电机驱动齿轮,现在希望齿条末端触碰到地面时就算电机继续驱动齿轮,也不会堵转。目前用的伺服电机,齿条行程1800mm,在距离齿轮上下100mm处有齿条的固定铜套,感觉在齿条上做文章也够呛了
请教老师们可以实现么?

网友:
  力矩电机

楼主:
现在用的伺服,感觉不会再让我花钱了 哈哈哈只能在齿轮上做文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伺服,感觉不会再让我花钱了 哈哈哈只能在齿轮上做文章了

   伺服电机切换成转矩模式?

网友:
看看能否在齿轮上装扭力限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切换成转矩模式?

这样也可以啊 感觉问题好像解决了 哈哈哈谢谢

网友:
扭力限制器

网友:
扭矩限制器。

网友:
|仟睿达水上乐园发表于 12-02 09:22
这样也可以啊 感觉问题好像解决了 哈哈哈谢谢

如果楼主的伺服电机是高惯量的可以这样用,否则只能有扭力限制器。

网友:
都用了伺服电机了,还担心撞地面???

程序里限制行程的条条,人机界面上留个框框可改变这个行程的,安装时输入一下。

电控的事儿啊。。。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