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缸的位置左右偏移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02):
电动缸的位置左右偏移会是什么原因,以前用久了也会但是 程序重新定完位置之后就好了,现在程序重新定位也没用了。会不会是负载太重电动缸用久了磨损造成的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指点。电动缸型号:XA-42H  产家日本的SUS。

网友A:
贴个图看看使用环境和方式吧

网友:
我卖了这么久没有听说过电动缸会位置偏移的现象呢

网友B:
既然有负载太重的怀疑
楼主自己都没法判定
只给个型号别人又怎能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负载太重的怀疑
楼主自己都没法判定
只给个型号别人又怎能判定

因为不是我自己设计的很多相关数据都没有,想让大家帮我想想除了负载还有什么会影响到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看看使用环境和方式吧

这个就是现场的图了

网友:
超载导致线性滑轨有损失,供应商还有联系吗,让他们返修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现场的图了

先检查一下原点位置是否变动,然后看看程序数值是否有改动,都不行的话拆开检查一下是否有磨损,拆之前最好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他们的建议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意见,目前将电缸的速度调慢了,线性滑轨也有损伤,问题暂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