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系统里有个文件夹不小心删了,怎么恢复

楼主(2019-12-02):
数控车系统里有个文件夹不小心删了,怎么恢复

网友:
数控系统的文件是删不掉的,你说的应该是加工文件,删掉了就删掉了,不可能对系统做磁盘恢复。太遗憾了

网友:
如果是系统里边的文件夹的话,并且影响到系统的工作,那么你必须要找厂家的人要系统备份来恢复,如果没影响的话,那就可以忽略

网友:
这种应该有备份文件,在默认存储位置仔细找找看。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帮助,文件夹是储存加工程序的,我已经认命了,存了三年的程序啊

网友:
删除就无法恢复了,最好自己输入2个,命名不同,然后就没有下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