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原理?

楼主(2019-12-02):
看到THK滚珠丝杠滚珠花键的运用,不明白这两个电机的作用,有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一个旋转自由度,一个前进后退自由度
两个配合使用能旋转。
电机选型及控制,这些厂家说明书里都有

网友A:
上面写的两个马达都注明了什么马达,就很清楚了。
丝杆马达控制丝杆驱使丝杆升降
花键马达控制花键驱使丝杆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的两个马达都注明了什么马达,就很清楚了。
丝杆马达控制丝杆驱使丝杆升降
花键马达控制花键驱使丝 ...

正解!

网友:
花键轴和花键驱动马达是一组,只控制夹爪旋转;
花键组装到丝杠驱动上下移动的平台上。
实现上下移动且能旋转的夹爪机构。

网友:
1.这根轴上有2种沟槽,一种是滚珠丝杆沟槽,一种是滚珠花键沟槽
2.花键母跟轴只有轴向相对运动
3.花键入力马达转动时带动花键母运动,此时丝杆跟着一起做旋转运动(螺母跟丝杆此时是不会相对运动的,由于轴承的存在)
4.滚珠丝杆入力马达带动螺母运动时,此时丝杆有旋转的趋势,但是由于花键母的存在限制了它只能做轴向运动(花键沟槽起作用了)

网友:
楼主在研究日本机床?

网友:
这个机构还是挺经典的,要是有数模就完美了,值得学习参考,两个电机分别实现两组动作。

网友B:
一般四轴机械手臂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四轴机械手臂都是这种结构

有四轴机械臂模型图吗?

网友:
滚珠丝杠花键轴

网友:
四轴机器人的第四轴结构。

网友(2020-03-30):
这个是可以在表面形成网状格的。我们是用衍磨机,磨头旋转,同时有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