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轨的问题

楼主(2019-12-02):
社友们下午好,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希望能有一个平台类似图片这个,可以让一个不锈钢板想往前动的时候,按个按钮就往前动,再按一个按钮他就停下,但是希望这个总高度不超过20mm,有办法吗?负载很轻:3kg。
行程:100mm就够了

网友:
办法比困难多

网友:
楼主工况很轻,可以选用上银MGW系列的线性滑轨,这类导轨高度H可以做的很小,适用于你这种高度有要求的工况。
至于按钮启动,需要增加电控,滑台模组搭好后,增加电机和同步带与丝杠传动。

网友A:
启动停止复位,结构自己搭的话感觉二十毫米还可以,电机需要用同步带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停止复位,结构自己搭的话感觉二十毫米还可以,电机需要用同步带引出来

额,能教的详细一点吗?如果可以的话,加一下微信1596218568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能教的详细一点吗?如果可以的话,加一下微信15962185689

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你可以先自己照着那个结构仿一下,滑轨用扁平的,装电机那里只装带轮,还有问题再发出来就简单了

网友B:
可以考虑用这种导轨,照片是TH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你可以先自己照着那个结构仿一下,滑轨用扁平的,装电机那里只装带轮,还有问题再 ...

额,问一下啊,是不是滑轨+电机+控制器 就好了,该怎么选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这种导轨,照片是THK的

嗯嗯,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问一下啊,是不是滑轨+电机+控制器 就好了,该怎么选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还有你设备的上位机下位机驱动器电机,精度高还要加编码器原点之类,不过我没有搞过控制,不知道手动和自动电子方面都要些什么部件,搞机构的不懂控制那还是和你们电子沟通一下吧,我也是半桶水,只搞机构多一点

网友:
线性滑轨

网友:
建议你直接用HIWIN 的KK系列模组。配限位开关,买个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C:
楼主你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你发的图片只是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你发的图片只是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是的呀,求带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问一下啊,是不是滑轨+电机+控制器 就好了,该怎么选啊?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编码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