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看过来啦,如何让加热室达到120度,只用加热片(最高160度)

楼主(2019-12-02):
在一个体积为120*120*120立方毫米的接近密闭的空间中。在此空间的五个面均埋下100*100平方毫米的加热片,加热片最高能到达160度。想请教前辈们,这个密闭空间的温度能否达到120度,也就是里面的空气温度能否达到120度???大侠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吧,让我这个菜鸟开开眼界,拜托啦~~~

网友A:
能。辐射加空气对流,达到这温度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B:
5个加热片产生的热负荷能计算吧?5个加热片辐射的热功率全部传递给该密闭空间的空气,空气比热知道,加热之前的温度,求加热后的温度,求出来之后与120°比较,就知道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主要是都忘记啦~~热力学和物理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辐射加空气对流,达到这温度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嗯~行  我计算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加热片产生的热负荷能计算吧?5个加热片辐射的热功率全部传递给该密闭空间的空气,空气比热知道,加热之 ...

谢谢啦   我查一下
有个思路就好做多咯

网友C:
密闭空间要增加耐高温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闭空间要增加耐高温板

您好,前辈。
如果是1.5mm厚的不锈钢板可以吗?它不算完全密封。

还有一点想向您请教,1.5mm的120*120*120mm的这个不锈钢加热室。厚度只是1.5mm,能满焊吗?感觉不仅会严重变形,还会焊穿,直接出现漏空。

网友D:
如果采用高频加热的方法,这个温度不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采用高频加热的方法,这个温度不是难题。

大侠  用的是加热片~~就是那种黄色表皮,就几个厚的加热片.它表面最高能到1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
如果是1.5mm厚的不锈钢板可以吗?它不算完全密封。

两个毫米厚的可以焊,1.5mm厚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毫米厚的可以焊,1.5mm厚的没试过

好哒。

因为我们公司很多的钣金外壳罩都是1.5mm钣金焊接的,就是没看出来是不是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加热片产生的热负荷能计算吧?5个加热片辐射的热功率全部传递给该密闭空间的空气,空气比热知道,加热之 ...

大哥  你知道空气比热的具体值吗?网上的说法太多了,不知道该按照谁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