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忙看看,谢谢,测液压负载问题

楼主(2019-12-02):
一个油缸推动一个负载,想知道这个负载是多少,测量油缸管路压力是否可行?
其实就是想知道油缸的实际负载,实际推力。

网友A:
在推杆和负载中间加一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推杆和负载中间加一个压力传感器

有这么考虑,中间加个称重(压力)传感器,现在想有什么更简单的方式没有

网友:
知道油缸液压面积 再根据压力做个运算就出来出力了

网友:
加表直观弄个脸儿大的表,标定一下。

网友:
用测出来的压力乘以油缸活塞的截面积就是负载力,注意使用单位。

网友:
接压力表读数,或者接压力传感器输出到系统直接计算出结果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直接接压力表

网友(点评):
最好标定一下,直观。

网友(点评):
或者在边上加一个曲线图折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