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分料 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

楼主(2019-12-02):
纸张厚0.3MM   外形尺寸不准   现利用一层倒角进行分料实现单片上料   效果不好  大家有没有好的想法  感谢

网友A:
真空发生器+两个吸盘进行粉料,侧边加气嘴吹气,让纸片松散

网友:
看到这个我第一眼想到的是点钞机,是否可利用点钞机结构我们这边把鉴别真伪的地方修改下改为判断纸张大小

网友:
后续利用发牌器的结构分到各个料道

网友B: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派卡机,分页机之类的

网友:
用打印机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两个吸盘进行粉料,侧边加气嘴吹气,让纸片松散

侧边用气吹    纸片会不会飞

网友(点评):
可以调节气量大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派卡机,分页机之类的

不是 很明白   请指教

网友C:
1)很关键的没说,怎么拿走?0.3的纸板,再差的也应该是挺度够够的。。。

2)“倒角”,是为往下扒拉吧?长宽的长边扒拉,和在宽边扒拉,哪个挠得更带劲儿?

3)幸亏说了是纸张分片儿的,也拿出图片了。否则,真以为是什么大铁疙瘩的超级负重机构。
     这种东西的设计,我都是2mm的304不锈钢板激光切割为绝大部分零件。。。总共才几斤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很明白   请指教

派卡机是专业设备,可以用来分离纸张,纸片,纸巾,说明书等产品

网友D:
取料是真空吸取? 真空吸住,气缸上下运动,也就是抖动,也就不会有双片情况了,我们也是用这种结构来上料。

网友:
快手抖音,搜索印刷厂,

网友:
坐等方案

网友:
真空吸盘带抖料功能,侧面风吹,或者离子风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料是真空吸取? 真空吸住,气缸上下运动,也就是抖动,也就不会有双片情况了,我们也是用这种结构来上料 ...

目前单站节拍已经有点慢了     加个抖动会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很关键的没说,怎么拿走?0.3的纸板,再差的也应该是挺度够够的。。。

2)“倒角”,是为往下扒拉吧 ...

我只是说分料 达到单片上料的效果短边抠会影响上料
客户对零件材质有要求

网友(点评):
短边扣,跟上料难易度没关系吧?而且跟损坏材质也没关系啊。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取料是真空吸取? 真空吸住,气缸上下运动,也就是抖动,也就不会有双片情况了,我们也是用这种结构来上料 ...

纸张叠一起的情况下会稍微粘纸吧

网友F:
吸盘取料,利用毛刷条进行分张

网友G:
没实际做过,原来论坛有人问过,是用负离子风机+真空吸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实际做过,原来论坛有人问过,是用负离子风机+真空吸做的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说分料 达到单片上料的效果短边抠会影响上料
客户对零件材质有要求

好的  我考虑下你的意见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盘取料,利用毛刷条进行分张

毛刷条?  普通的毛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刷条?  普通的毛刷吗?

毛刷条分张是利用毛刷的摩擦力将粘连的纸张分开,毛刷的植毛种类,密度和硬度需要尝试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刷条?  普通的毛刷吗?

可以用类似毛搭扣摩擦面,成一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纸张叠一起的情况下会稍微粘纸吧

是的  目前就是分料效果不佳

网友H:
是不是可以放在打印机上,然后电脑上设置N页都是空白页,设置好大小格式,然后这样点打印,好像可以一张一张出来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目前就是分料效果不佳

最终采取哪种有效解决方案还请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终采取哪种有效解决方案还请告知

现在还在保守现场模组     感觉哪种方案都有风险
需要时间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可以放在打印机上,然后电脑上设置N页都是空白页,设置好大小格式,然后这样点打印,好像可以一张一 ...

这个方案个人感觉有点复杂了
现在的纸是国外进口的  裁切好的

网友(点评):
如果尺寸在A3纸范围内,普通能打A3纸的打印机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