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螺丝枪

楼主(2019-12-02):
问:供料器配可以多少个螺丝枪

网友A:
我可能学的是假汉语

网友(点评):
但lz真的是搞机械的,所以表达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学的是假汉语

就是我用4把自动螺丝枪打4颗相同的螺钉,供料器需要每个枪都要配吗

网友:
这个是厂家的标准产品,咨询就可以吧?

网友:
4把自动螺丝枪打4颗相同的螺钉,供料器需要多少,
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工时够用,4把自动螺丝枪取料时不干涉等,可以用一个。

网友:
如果效率没有要求,有一出四的供料器。一台就够了。

网友(2020-01-14):
这个看产能需求和切离机构是用电机还是气缸,决定你走几个点位!

网友(2020-02-13):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