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刀具在刀库中的位置固定?

楼主(2019-12-02):
背景:FANUC系统加工中心,消除异常后,刀具在刀库中的位置不固定了,即原来1号刀一直在刀库的1号位,现在1号刀不在刀库的1号位,而且位置还不固定,多次随意换刀后,1号刀可能一会在刀库的2位一会在刀库的3位,

请教,怎么让刀具在刀库中的位置固定?

网友:
刀库一定会有一个基准刀位,也就是1号刀放在1号刀位,然后再运行一个辅助指令就行了,具体是什么辅助指令,可以看看机床说明书

网友:
刀库中的序号表示刀袋号,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随时变的,但刀具号是不会变的。例如初始时1号刀具装在1号刀袋号中,2号刀具装在2号刀袋中,3号刀装在3号刀袋中。1号刀装夹在主轴上,这时你你执行换2号刀指令后,1号刀收回,2号刀装夹在主轴上,。此时1号刀就装在了2号刀袋中。如果就此时再换3号刀具。则变成3号刀装夹在主轴上,而2号刀就装在了3号刀袋中。所以应该是随时变化的。

网友:
换刀到主轴,手动拿下。下完全部的刀具后,然后按照刀具序号上会主轴

楼主:
|xue4335发表于 12-02 20:23 本帖最后由 xue4335 于 2019-12-2 20:25 编辑

刀库中的序号表示刀袋号,理论上来讲应该是随时变的,但刀具号是不会变的。例如初始时1号刀具装在1号刀袋号中,2号刀具装在2号刀袋中,3号刀装在3号刀袋中。1号刀装夹在主轴上,这时你你执行换2号刀指令后,1号刀收回,2号刀装夹在主轴上,。此时1号刀就装在了2号刀袋中。如果就此时再换3号刀具。则变成3号刀装夹在主轴上,而2号刀就装在了3号刀袋中。所以应该是随时变化的。
应该有两种模式,大侠讲的是其中第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1号刀永远放在1号袋中,2号刀永远放在2号袋中,我想设置成第二种模式,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12-02 21:57换刀到主轴,手动拿下。下完全部的刀具后,然后按照刀具序号上会主轴

我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换刀后,刀在库中的位置会变,有危险,

网友:
这操作没见过,正常情况下电脑记忆的刀位和你看到的刀库刀位序号是对不上的,换刀的同时刀号自动互换,如果你非要刀号和刀位相同数值那只有一种方法,刀库总有一个刀位是空的,一般是T0,先设定主轴刀号T0,然后T2M6,用完后T0M6,这时主轴上是0号刀,T5M6,用完后执行T0M6,这是主轴又换成0号刀。也只有这样多换一次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换刀后,刀在库中的位置会变,有危险,

面板上没有显示当前刀库换刀位的刀号?

网友(点评):
面板上有主轴刀号和备刀刀号,是这两个吗?

网友:
见过几台比较老的机床,刀号的刀位是对应的,每次换刀都是主轴刀具先回原刀位,再换下一把刀联系一下机床厂家,应该是某个K参数的功能

网友:
先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实在不行可以到鑫机缘平台找专业的机修工程师去维修,新用户注册还有好礼相赠

网友(2020-01-05):
你那种放到刀库是随机模式,我现在搞的卧加放到刀库里就是固定模式,1号刀永远放到1号刀套里去,这个要修改参数吧,具体你可以问下机床厂家

网友:
把一号刀设置成大直径刀具,可行!一般在K 参数和半径补偿里设值

网友:
把一号刀设置成大直径刀具,可行!一般在K 参数和半径补偿里设值。这样一号刀只能回到一号位,并且二三号位永不插刀。机床自己计算。

网友:
看刀库的是不是有回零功能,没有就需要手动把刀库计数器矫正。就可以达到楼主需要的状态

网友(点评):
已经归零,归零后1刀在1位,但是换刀后就变了,

网友(2020-02-05):
首先要弄明白机床是随机换刀的,还是固定换刀的,如果是随机的那就属正常。如果是固定的可能就乱刀了,同是FUNUC系统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每个厂家设定不一样。

楼主:
|虚缈发表于 02-05 13:59首先要弄明白机床是随机换刀的,还是固定换刀的,如果是随机的那就属正常。如果是固定的可能就乱刀了,同是FUNUC系统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每个厂家设定不一样。
现在是随机换刀,就是想知道能不能通过改什么使其变成固定换刀,

网友:
堕机换刀更改为固定刀套模式,这个问题属机电一体知识范畴,需专业人士解荅。我从事加工中心多年,从经验来说只能作个肤浅解荅,首先需增加2个接近开关,梯形图需增加读取刀套位置信息,更改换刀系统程序,硬件成本不高,我觉得主要是要懂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