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好的设备加工RA0.4

楼主(2019-12-02):
各位大神,此零件加工数量比较大,有没有合适的设备加工Ra0.4的,或你们认为好的工艺方法!豪克能、滚光刀具已咨询过,达不到要求!

网友A:
只有无心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无心磨了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无心磨,一效率慢,二不良率高!跟不上生产节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无心磨,一效率慢,二不良率高!跟不上生产节拍

精度高的肯定要时间的啊。

楼主:
寻找在加工效率有优势的设备或工艺方法

网友:
毛坯采购时就要求这个精度就行了。

楼主:
已经初步找到合适的加工工艺,等离子抛光!看供应商加工效果

网友:
0.4的光洁度你都做不到还做什么轴呢,多么简单的事情。要是碰到要求0.2以下你是不是要哭,这种轴我们一天生产几万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初步找到合适的加工工艺,等离子抛光!看供应商加工效果

杀鸡用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杀鸡用牛刀

有更好的工艺方法请指教!

网友:
无心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