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背隙问题

楼主(2019-12-02):
齿轮齿条传动时,正转与反转之间存在误差。怎么才能尽可能消除背隙呢?

网友A:
最常用的是双齿轮法,你搜一下“双齿轮消隙”有很多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是双齿轮法,你搜一下“双齿轮消隙”有很多详细介绍

  双齿轮消除正反转间隙,这个调整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齿侧间隙无法消除,只能通过调整传动中心距或者从控制系统去补偿或者提高加工精度来减小齿侧间隙。

网友:
双齿轮驱动,或者双联齿轮中间加弹簧的方式

网友B: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没有精度什么办法都是白搭,因为你在一个位置消除了背隙,换到另外一个位置,或者背隙又出现了,或者咬死了……。

网友:
我们这因为动作时间足够,是靠每次动作找原点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精度,精度……,精度!没有精度什么办法都是白搭,因为你在一个位置消除了背隙,换到另外一个位置, ...

的确,当精度达不到的话,会有不必要的影响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零背隙(滚子齿轮结构)的?

网友:
一个齿轮做两件,一个薄一个厚(依据受力情况主传动厚,消除间隙薄)两个齿轮并一起,用螺栓固定。记住了,主传动齿轮正常传动应该消除正向间隙,用薄齿轮向反向消除反向间隙,然后将两齿轮用螺栓固定。

网友:
齿轮的侧隙是合理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侧隙怎么工作?

网友:
齿轮位置一定做成可以调节,比如偏心轴承座结构或长孔,微调齿轮齿条啮合间隙。

网友:
这个问题挺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