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径28导程12和16的滚珠丝杠?

楼主(2019-12-03):
用于加工中心滑台,最好是大品牌

网友:
可以去米思米上面去看一下

网友:
3212可以不?
加工中心的话,考虑到负载和切斜变化,确保推力和刚性蛮关键的。

网友:
查一下相关标准,应该有吧!

网友A:
台湾HIWIN SUPER T 系列2812和2816的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HIWIN SUPER T 系列2812和2816的丝杆

只能给你加1分,自定义无效,不知道台湾的滚珠丝杠比THK的刚性和最高转速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给你加1分,自定义无效,不知道台湾的滚珠丝杠比THK的刚性和最高转速差多少

看吧

网友:
一般都是25,32这样的直径,28这样的比较少。

网友:
有兴趣了解直线导轨 滚珠丝杆的可以详细交流 QQ 2901375169  我们是供应该产品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