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怎么减少这个组件的震动

楼主(2019-12-03):
具体结构如图,情况是这样的:电机通电的话整个结构上半部分会有震动,下半部分还好,虽然震动很小肉眼是看不到震动的,但是手摸上去还是可以感受到。现在就是想减轻震动,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本来有更好的结构,但是老大觉得太丑,不让用,才采用了这个结构,现在换结构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网友A:
直线轴承间隙必然会震动,换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间隙必然会震动,换导轨

本来刚开始就是用的导轨,老大不让用。到了现在也不让换,

网友B:
电机和气缸的运动分别是驱动什么?板和板的连接是螺栓或者焊接?安装电机的位置等于悬臂,考虑电机重量和负载造成侧板的挠度,增加肋板增加连接刚度。

网友C:
让电机正常工作,手尝试按在设备的不同位置,同时发力。当你感受不到震动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位置想办法去加固。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刚开始就是用的导轨,老大不让用。到了现在也不让换,

听领导的准没错

楼主:
官大一级压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电机正常工作,手尝试按在设备的不同位置,同时发力。当你感受不到震动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位置想办法去加固 ...

感谢,我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气缸的运动分别是驱动什么?板和板的连接是螺栓或者焊接?安装电机的位置等于悬臂,考虑电机重量和负 ...

电机驱动皮带轮,带动皮带。气缸驱动直线轴承与跟直线轴承相连接的那块板,还有电机上下运动。所有板都是用螺丝连接,为了减少重量都是用的铝合金(除了那块底板使用的钢板)。现在是考虑加一块加强板,但是怎么加又是个问题,没有多余的位置。

网友(点评):
电机驱动另外一个驱动模块上下运动?侧板最上加一块小板连接侧板和前ban能勉强增加一点刚度,重要是电机所处位置越靠近前板越好,在避免干涉的情况下,或需考虑电机选型所需要的重量,步进或者伺服各类型下的重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让电机正常工作,手尝试按在设备的不同位置,同时发力。当你感受不到震动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位置想办法去加固 ...

发现高手一枚,来人,捆起来,这个人要安排进龙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现高手一枚,来人,捆起来,这个人要安排进龙组

我最烦的就是处理这种擦屁股的问题,尼玛,你永远不知道每天有多少惊喜等着你。有时候被逼无奈只能这样。上个月一个36寸的阀门安装完毕后,给信号自动开启,带着周围管子一起震动,尼玛了。这玩意炸了直接享年28了。然后从低压开始测到42Mpa,2个人就在那边给那台阀门做SPA,找到位置后液压千斤顶怼着木头慢慢顶,最后挖坑灌水泥后四周50mm铁板hold住。甲方的现场指挥看蒙了,还拿我们没办法(他们自己的方案有问题,11吨重的玩意直接悬挂在空中,尼玛,眼泪水都下来了。)我们纯属买一送一被迫擦屁股。搞工控自动化的跑去电厂灌水泥,想想就委屈。这种方法还是跟着一个俄罗斯人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烦的就是处理这种擦屁股的问题,尼玛,你永远不知道每天有多少惊喜等着你。有时候被逼无奈只能这样。 ...

牛逼

网友E:
换铜套,不要滚珠直线轴承。间隙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烦的就是处理这种擦屁股的问题,尼玛,你永远不知道每天有多少惊喜等着你。有时候被逼无奈只能这样。 ...

这可是不传之秘啊

楼主赶紧打包存起来。

网友(点评):
没什么传和不传的,有经验自然有类似经历,没经验的看了也就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

网友(点评):
但实际上,老师傅们的手艺都是这样的,只要不说,学徒们很难知道的。

网友F:
没看懂电机驱动和直线轴承组件的传动关系。电机启动后,直线轴承组件沿导柱上下运行?

网友:
出个馊主意,完全可以不听那种,也是我们老板常用的伎俩:既然知道震动源是电机产生的,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让电机的震动减小,也就是让电机浮动起来,比如加橡胶减震套一类的来支撑电机,而不是刚性联接。

这话好有道理,听起来完全是没问题的,哈哈,其实我就是那个老板,上面的话也是我编的,我都佩服我自已。

网友G:
最后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怎么处理的?

准备加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电机驱动和直线轴承组件的传动关系。电机启动后,直线轴承组件沿导柱上下运行?

是的,气缸带动直线轴承向下运动,使电机带动的皮带压着工件此时启动电机带工件转动。工件加工完成后,气缸往上顶,皮带松开工件。图上只是机器的一部分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铜套,不要滚珠直线轴承。间隙会小很多。

好的,这个可以试下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用模具导套,有标准件,精度和质量有保证,另外我建议有三个导杆就用六个导套,想办法把第三个导杆用上,增加刚性

网友:
谐振  有没有可能

网友: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噪音本来就大,增加预算领导肯定不同意,那就想办法增加电机支撑板的刚度和减小直线轴承的间隙吧

网友:
两个因素的抖动:1、气缸本身      解释就是空气可压缩
                        2、直线轴承精度   这东西间隙确实比较大。

网友:
25光轴用不到550mm,大于工作行程即可,其余长度加固,增加系统刚度,减小震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气缸带动直线轴承向下运动,使电机带动的皮带压着工件此时启动电机带工件转动。工件加工完成后,气 ...

这是最关键的啊,不开始就说明。

有没有测试过不压工件的时候抖不抖?如果不压工件也抖,再试试气缸升起来和降下去的时候抖不抖。

不压工件也抖,怀疑皮带机构动平衡不好,,当然如果转速低,那也可以排除了;如果仅仅是压住工件才抖,那几乎就是整体刚性不足了,因为有了皮带的侧向力才抖动,考虑加强整个结构吧。

这个机构我做,可能会考虑直接让皮带轮上下运动(有办法的),电机固定,重重的东西举起来,它再受力,自然容易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最关键的啊,不开始就说明。

有没有测试过不压工件的时候抖不抖?如果不压工件也抖,再试试气缸升 ...

不压工件,不装皮带只装电机一样震动。整个结构上部分有震动,下部分几乎没有震动(用手触摸感觉不到,没有用仪器量)。

网友:
1.导轨尽量平衡布置,整个运动的部分重心在哪一定要知道,运动部分重心尽量在导轨布置几何中心。

2.气缸接头用浮动接头。如果气缸倒过来 从上往下去拉就更好 不要推。

网友:
电机采购时要求动平衡精度高点

网友:
气缸伸缩端点容易产生振动,建议楼主增加油压缓冲器,消除振动。

网友:
见过类似的设备,伺服电机上下运动,频率约40,没有震动,导向用的是直线导轨

网友:
来这里回复的都是高手

网友:
哈哈  有意思。个人建议
1 最前面的25直径光轴加强
2上部的联结刚性加强
3 电机板附近联结刚性加强

网友:
电机与安装板间加隔震垫就好了

网友:
增加电机连接那一块的刚性,轴承本身间隙大,改滑轨比较好。不过电机那一块的连接好像也没什么空间了吧。

网友:
这个跑去电厂灌水泥的哥们是个高手

网友:
给直线轴承和光杆之间预紧个轴向力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
回复的都是高手
我看看评论学习下

网友I:
在电机那里再加筋是没什么效果的,换成直线导轨才是最有效的,产生震动的根本原因就直线轴承的间隙太了和电机转动产生的震动, 你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刚性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电机那里再加筋是没什么效果的,换成直线导轨才是最有效的,产生震动的根本原因就直线轴承的间隙太了和电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最关键的啊,不开始就说明。

有没有测试过不压工件的时候抖不抖?如果不压工件也抖,再试试气缸升 ...

分析的在理

网友:
来看看评论区各路高手的新点子

网友:
结构和逻辑大有问题吧?
1.直线轴承仅可承受极小的径向载荷,必须用线轨,这个应该方案时候就怼回去
2.基座结构头重脚轻,固定夹太短太小,震动跟这点有较大关系。固定夹座应该买法兰大点的加长型吸收震动,提升整体基座稳固性。
3.机构拆装维护繁琐,多看看别人设备

网友:
换成直线导轨会好一些,有可能你的电机是步进电机,低速抖动的厉害

网友:
导柱换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