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液压压力机。油缸不工作时。油液是怎么循环的

楼主(2019-12-03):
普通液压压力机。油缸不工作时。油液是怎么循环的,新手求指导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A:
有两种情况:
一是溢流阀溢流
二是这种系统多用变量柱塞泵,随压力升高泵排量也会减少进入保压工况。

网友:
泵上有个阀,压力超过以后的油从那里直接回到油箱。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油泵那有 一根金属管直接插在油箱里的,为了防止产生气泡,那个管子一般直接插在油箱底部。

网友:
也可以讲是开式,或闭式循环。

楼主:
对了,谁知道双向油缸停止时是依赖3位4通阀回油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情况:
一是溢流阀溢流
二是这种系统多用变量柱塞泵,随压力升高泵排量也会减少进入保压工况。

你好。那有的是经过3位4通阀中位回油的吗

网友:
有的。如力士乐阀的4WE6G油路机能在中位时油泵出来的油就可以通过它无阻力的回到油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