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洛锰钛的材料,渗碳62度有没有什么刀头推荐的

楼主(2019-12-03):
20洛锰钛的材料,渗碳62度有没有什么刀头推荐的

网友A:
是热后精车吗?可用立方氮化硼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热后精车吗?可用立方氮化硼刀片!

PCBN刀具

网友:
半精车后再热处理的话,并且硬度达到60度以上,建议采用立方淡化氮化硼

网友:
淬火硬料 硬度HRC45以上 ,表面有没有断续 ,连续加工 刀片材质:BN-H10 断续加工 刀片材质:BN-H21。

网友:
这个硬度零部件批量大的话考虑用CBN刀具,机床精度和功率要好一些。最好有工件局部图,这样就可以知道是否有断续加工。我的微信zhanglichao2014 谢谢!

网友:
如果价格能承受,当然是CBN的刀具最好了,粗加工我这有能加加工HRC68度的车刀,VX:13621136371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