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槽钢怎么折弯?

楼主(2019-12-03):
如图这种槽钢,用什么方法折弯的?加热烤的吗?那样的话怎么保证尺寸一致性?

网友A:
加热,并且受挤压那部分要切掉一个三角形,折弯后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并且受挤压那部分要切掉一个三角形,折弯后补焊。

那做起来岂不是很慢,而且怎么保证尺寸一致性?

网友:
这是冲压件。

网友:
高频加热+冲压(也有个叫法“红冲”)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红冲 嗯 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
一两件的话,拿乙炔烧红了上压机。有条件就出模具,用炉子加热,上锻压。

网友:
红冲工艺比这复杂的都能做出来。

网友B:
这个不是槽钢,钢板折弯冲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槽钢,钢板折弯冲压出来的!

知道了,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看量大小,量大上机器,量小自己做个工装用千斤顶压

网友:
话说,这个基本属于标准产品一样,市场上很多销售的,直接采买好了,比做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