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车床和双面车床的区别?以及应用场合

楼主(2019-12-03):
反面车床和双面车床的区别?以及应用场合

网友:
反面车床和双面车床?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名称。

楼主爆张图瞧瞧呗。

网友:
反面车床难道是斜轨车床刀是反着装的,双面车床就是一头加工好另一头主轴卡盘自动接料再加工,不需要其他辅助?别的实在想不到。楼主贴张图片看看。

网友A:
双头车床,车削两端同轴度要求高的套子比较适合
单面车床没理解?刀塔?刀架?立车?卧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头车床,车削两端同轴度要求高的套子比较适合
单面车床没理解?刀塔?刀架?立车?卧车?

长见识

网友:
应该是单面和双面的。

楼主:
打错了,单面车床和双面车床

网友:
双面加工同轴度高些吧,一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