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气路延时结构

楼主(2019-12-03):
求助,一种气路延时结构。
就是只给一个通气信号控制主气路通气,然后分二支气路,希望其中一路比另一路稍晚一点,应该有什么机械结构可以实现这种延时,但苦思几天还是没有头绪,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不知道,插眼等大神

网友:
简单一点思路就是加电磁阀进行控制

网友:
  延时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网友:
装两个凸轮,凸轮控制电磁阀的开关,主气路的电磁阀打开后另外的电磁阀在打开。

网友:
一根气管长,一根气管短。但是具体的延迟时间得自己试才知道。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主要考虑使用纯机械结构来解决。
构思了下面这种结构,活塞通过分支后,气体进入气路2,使气路2动作;
但感觉这样长期动作,活塞上的密封圈肯定会被分支处磨损而导致漏气的。
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吧!

网友:
气动阀门中有一种延时阀,可以通过调节流量实现气路延时通断。以Clippard 为例,R-332/R-334 3通延时阀就可以实现0~3秒的延时通断:

SMC气动培训中也提到过两位三通延时阀的应用:

网友:
在需要延时的气路上加一个延时阀, 这个阀可以自己设计,比较简单, 类似一个单弹簧的单向阀 +气包;

网友:
以前气动自动化都有自己的各种器件,甚至于有加减法,乘法,积分等

网友:
我就这么拱,希望他俩一个慢一个快?

多块多慢?要多精准?你使多大劲儿?他俩各多大分量?

也许,你直接说出最终动作需求,别把事儿掐死在这么不靠谱的事儿,也许,只不过是很简单的一个动力下多个动作的时序机构问题。

换句话说:

第一个动作体的分量和行程、方向、时间比;

第二个动作提的分量和行程、方向、时间比。

容许两个动作交叉的时间比。。。

这些没说,说明,你的思维进死胡同了。

网友A: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2-03 20:14我就这么拱,希望他俩一个慢一个快?

多块多慢?要多精准?你使多大劲儿?他俩各多大分量?

也许,你直接说出最终动作需求,别把事儿掐死在这么不靠谱的事儿,也许,只不过是很简单的一个动力下多个动作的时序机构问题。

换句话说:

第一个动作体的分量和行程、方向、时间比;

第二个动作提的分量和行程、方向、时间比。

容许两个动作交叉的时间比。。。

这些没说,说明,你的思维进死胡同了。

杠精,楼主需求很明确了

网友:
延时继电器可以吧

网友:
电磁阀前面增加时间继电器控制输出的时间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杠精,楼主需求很明确了

是我杠精,还是你又无知又品行拙劣到狗嘴吐不出象牙?

拉下来40mm,再前送80mm,再原路径返回,动力就一个气缸。

评价别人,同时也是在评价自己!

网友:
吐槽就没有多少意义

楼主:
只是想求一种思路,看这图片也看不出所以然;论坛是大家交流进步的地方,愿意就指点一二,不愿意无声飘过即可。

网友:
大神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