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卡扣结构

楼主(2019-12-03):
有哪位大佬见过这种门卡扣自锁结构,请大佬指点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A:
电磁锁,洗衣机 烘干机 上多用这种的。通电才能关门,才能洗/烘干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锁,洗衣机 烘干机 上多用这种的。通电才能关门,才能洗/烘干衣服。

你好 这个在网上找了但是没看到类似的,中间那个更像是卡锁杆的。我这边没有门的图片。不然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电控箱一般都会配套这种磁力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