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 保险器(保险块)

楼主(2019-12-03):
压力机(冲床)JH21-25T 保险块的设计图纸谁有,大侠们分享一下!!!

网友A:
100T的以前画过,就一个圆饼,还要算剪切力来确定厚度。带台阶的圆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T的以前画过,就一个圆饼,还要算剪切力来确定厚度。带台阶的圆饼~~~

嗯,我手上有个损坏的件,都变形了,想知道原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A:
计算和我当时的方法一样,算圆周长,剪应力,安全系数来计算中间被剪的厚度值。我们用的是球铁,机床说明书也用的是脆性材料。

网友B:
这种我们车间换模师傅都是自己做的,一块圆饼直径100,厚度25,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和我当时的方法一样,算圆周长,剪应力,安全系数来计算中间被剪的厚度值。我们用的是球铁,机床说明 ...

厉害!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算出来那个临界厚度是多少合适,怎么出来的!!高手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们车间换模师傅都是自己做的,一块圆饼直径100,厚度25,简单有效。

压力不一样,做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