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滑轨计算,大家给解下惑

楼主(2019-12-03):
问下各位,,这个表格里面的第六项和第七项,计算时候是按已知条件算的,难道是先设计出来然后测量的?另外就是这两个尺寸指的是哪里,我再模型上没有找到这个尺寸?还请计算过的朋友给说一下

网友A:
我计算丝杆和滑轨好像没用到这些,你应该再描述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然别人也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计算丝杆和滑轨好像没用到这些,你应该再描述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然别人也不好分析。

使用情况就是简单的竖直使用,单边一条滑轨两个滑块,研究了nsk和thk相应的资料,还是有点不明白,所以来问问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各位社区的好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  滚珠丝杆可以咨询我们哦  QQ 2901375169

网友:
这是计算使用寿命必须的数据,进入对应的软件就一目了然的。具体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18681007655 微信同号

网友:
具体的描述还是要结合方案设计,不然说的再明白也不好对上。

网友:
是呀!要把具体方案照片发上来才能好好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情况就是简单的竖直使用,单边一条滑轨两个滑块,研究了nsk和thk相应的资料,还是有点不明白,所以来 ...

竖直应用好像也没用到这些。你有公式的话,看下是哪个公式用到这些数据,再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直应用好像也没用到这些。你有公式的话,看下是哪个公式用到这些数据,再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就是这部分的计算过程,其中h就是所谓的“滑块到质心的距离”,l就是“滑块到丝杠作用点的距离”,这两个尺寸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找了几处,都对应不上,而nsk上这两个尺寸是按同一尺寸计算的,这个知识点模糊有段时间了,您帮忙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就是这部分的计算过程,其中h就是所谓的“滑块到质心的距离”,l就是“滑块到丝杠作用 ...

这个公式的几个距离具体指哪里还是不太明白。不过推测应该是用来计算滑块的最大扭矩的。
一般这个也只有重载或悬臂的时候去算,通常选个和丝杆一样粗的或者稍小的导轨,额定负载都会比需要的大个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