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设计

楼主(2019-12-03):
各位大神,请问主动轮12,从动轮36,这样主动轮会不会太小,皮带的包角会不会太小了容易断皮带吗,我这样设计是想加大扭矩(我是用T10同步带)

网友:
一样情况下小带轮包角不小于120°,详细情况得核算。想要增加角度可以加惰轮

网友A:
加个涨紧轮,及解决包角,又能调节皮带涨紧度。

网友:
先计算下皮带轮包角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涨紧轮,及解决包角,又能调节皮带涨紧度。

lz已有涨紧

网友:
同步带传动算包角意义不大,不像三角带或者平皮带靠摩擦力传递

网友:
你按照设计手册上面的设计,它有个小带轮最少齿数还有啮合齿数

网友:
加张紧轮一举两得

网友:
T10同步带轮最小齿能做到12啊,8M只能做到16,太小了转速快容易发生跳齿。

网友:
同步带同步轮设计我是增加张紧机构,不建议加涨紧轮,同步轮只有一个方向的运动才使用张紧轮压紧边安装。
包角正常使用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同步轮 也算包角吗

网友:
之前也以为需要考虑包角的问题,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