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9-12-03):
图示是一个气动伸缩货叉机构,货物重60公斤,耳环型气缸驱动,直线导轨导向,请教下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A:
线轨还是反着用吧,滑块固定,滑轨移动

网友B:
不是很合理,滑块承受太多的扭力,负载重一点长时间运转很伤滚珠

网友:
如果要用的话建议上面在做个斜拉弹簧,减缓滑块所承载的侧翻力

网友:
机构伸出来,就是悬臂了。60kg的负载哦,核算一下导轨就知道了

网友C:
反过来用,估计35导轨最多就够了

网友:
反过来  一条滑轨配2个滑块,是否更加合理?

网友D:
就是那个滚轮那里摩擦要不要镶一块

网友E:
伸出去行程多长?悬臂不好,上面承载60kg重量会不会影响气缸活塞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一定的下挠,但活塞两端是销接,应该不会影响。

网友(点评):
只要能保证重心在滑块上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悬臂,负重这组合毛病多多

网友:
形成悬臂了,试试看反过来

网友:
滑块滑轨反过来

网友:
肯定不合理,重心偏一边还用单滑块

网友F:
一定有必要这么设计吗?设计个分体机构推进去或滚进去不行吗?

网友:
滑块受扭矩?很少这样用
可以的话,滑轨延长,每个轨配2个滑块

网友:
只要没有悬臂我觉得还ok,承重方面相信楼主应该是有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轨还是反着用吧,滑块固定,滑轨移动

请问反过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G:
悬臂的话就不能把滑动的部分完全伸出,必须留1/3~1/2用于支撑,
再者导轨滑块的结构也可以看出来它不适合反向受力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抽轨吧,简单、便宜。

网友:
自个去算下强度不就完了么

网友:
悬臂不好

网友:
安装货物的长板有必要做那么长吗?

网友I:
1.首先你得算下这个悬臂的受力情况,还有滑块、导轨的强度;
2.如果结构不变的话,建议设置四个滑块,2固定、2活动稳定性比较好(前提是需满足强度);
3.缺点是损失一定的行程。

网友J:
如果是先放重物再移动,问题不是太大。如果是伸出后再放重物,这个有点要命!
最好用双滑块,载台尽可能轻。
如果可能在载台的前端的两侧增加两随动的支撑杆(轮)

网友:
悬臂结构,承重60kg,推杆会受力变形吧,建议还是延长导轨,用4个滑块承重,以避免推杆受剪力

网友K:
为啥平台托着重物往返,用皮带呢,像大部分流水线那样

网友:
非常不合理

网友L:
下面的两个支撑轮可以做成伸缩的,哪怕能支撑半个行程也好啊。

网友:
不合理,重新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啥平台托着重物往返,用皮带呢,像大部分流水线那样

这是个简易的货叉,要把货物从多层货架上取下来和放上去,所以必须可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I:
1.首先你得算下这个悬臂的受力情况,还有滑块、导轨的强度;
2.如果结构不变的话,建议设置四个滑块,2固 ...

2个滑块固定,2个活动是什么意思,滑块是与货叉板相连的,滑块固定了,货叉怎么伸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先放重物再移动,问题不是太大。如果是伸出后再放重物,这个有点要命!
最好用双滑块,载台尽可能轻 ...

工作状态:工作时货叉行走到指定货架位置,货叉板伸出到货架上货物的底部,提升装置使整个货叉上移,抬起货物,使货物与货架分离,然后货叉板连同货物收回,行走装置行走,到达指定位置后,货叉伸出,将货物放到指定位置,重复这个过程,实现货物的上架下架。提升装置和行走装置没有画,只画了货叉部分。就是一个简易的可三方向移动的堆垛机。

网友:
悬臂出去太长了,支撑板又薄,整体刚度太差,建议导轨滑块再加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下面的两个支撑轮可以做成伸缩的,哪怕能支撑半个行程也好啊。

又得加一组动力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有必要这么设计吗?设计个分体机构推进去或滚进去不行吗?

画个是图示意下行吗?结构尽量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悬臂的话就不能把滑动的部分完全伸出,必须留1/3~1/2用于支撑,
再者导轨滑块的结构也可以看出来它不适合 ...

前面两个支撑轮也会支承一部分,支承部分接近1/3

网友:
透明黄色的,应该是折弯件吧。

要是我的话,宁愿二次加工,也会把顶轮设计到折边的下面。因为折边那里才是最稳定最能按要求干活儿到位的地方。

支撑板上打出减重孔时顺便切割出腰型孔,CF几几的凸轮轴承上下调节固定。。。动作应该更稳当,滑板上下跳动会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合理,滑块承受太多的扭力,负载重一点长时间运转很伤滚珠

是的,滑块会受倾覆力矩的作用,只有取放货物时悬臂,行走搬运时,货叉同货物是收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用,估计35导轨最多就够了

初步选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那个滚轮那里摩擦要不要镶一块

滚轮是聚氨酯衬层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伸出去行程多长?悬臂不好,上面承载60kg重量会不会影响气缸活塞杆?

活塞杆端叉子头连,缸体后端单耳环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抽轨吧,简单、便宜。

精度要求不高,就是要求刚性好,抽轨是抽屉上用的那种滑轨吗,刚性够吗?

网友:
悬臂结构,负载也不小,建议核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轮是聚氨酯衬层滚轮

那就是结构不合理 聚氨酯软一些变形大
滑块会有附加倾覆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H: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抽轨吧,简单、便宜。

这个建议最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得加一组动力装置了

一起被拉出去就行啊,加两根光轴就行啊。

网友:
1.滑块与导轨安装物体对调,用四滑块
2.胶轮作用不大
3.气缸固定件最好前置,避免气缸杆扭曲

网友:
钣金设计很不合理,让平板类承受剪切力,迟早会变形,一是把滚轮的承受力点改到折边处,此处刚性最大,二是建议把现有钣金平板设计改为箱体设计,这样刚性得到很大提高,滑轨够大是可以承受一定的倾覆力矩的,但首先是你的平台自身刚性够好,刚性不够,必然会让气缸拉杆承受压力,这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就是要求刚性好,抽轨是抽屉上用的那种滑轨吗,刚性够吗?

抽轨有重型的,我以前买过上海的一家,承重几百公斤,不记得是哪一家了,你可以网上查查看

网友:
看起来像是立体仓库的自动取放货物机械装置。估计强度不够。

网友:
1、尽量减重;2、核算悬臂部分受力、导轨受力;3、导轨建议用双滑块。

网友:
好新奇的样子

网友:
气缸带夹角抵消部分重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