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水箱管道出水压力求助

楼主(2019-12-03):
大家好,小弟家里准备上水箱,但对于两种安装形式的出水压力是否一致表示不解,在此请教大家,谢谢!

如图,水箱安装于屋顶,出水都是自然流出,没有增压设备。出水管有两种安装方式,左边这种施工难度比较大,右边的施工比较简单,但右边的三楼用水点的出水压力跟左边这种比较起来会不会有明显的减小?

网友A:
你想说的是”哪两种水箱安装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的是”哪两种水箱安装形式”?

不好意思,按错了键,帖子还没写完就发表了,刚才已经重新编辑完成。谢谢关注~

网友:
考虑管路压损,右边的比左边的压力小一点。没有压损,两个出水压力一样。

网友(点评):
但是考虑1、2、3层会同时使用,右边的的出口压力有可能会大幅降低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点评):
请教,右图的管道沿程损失怎么就比左图少了,还是说你和我看到的左图右图不是一个图

网友(点评):
眼尖!一下子就发现问题了!右图管路比左图长,肯定右图里压损大,写错了。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 请教:三层同时使用的时候,三楼右边的出口压力会大幅降低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水箱的水位因为其他楼层同时在用水而快速降低,管路中的水压也快速降低。

网友(点评):
一般这种管道不可能很粗,那么你可以想象管道下端如果是开放的水能直接流出,那么3层还有没有可能流出水

网友:
静态压力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当水流动起来的时候,右边弯头多管路长,龙头损失大一点,就常常造成动压不足,所以要是安装的话还是尽可能用左边的图吧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正是因为左边的施工难度较大所以才考虑右边这种,但右边这种肯定压力损失比较大,但是损失多少,是否严重影响日常使用,现在还不得而知~

网友:
左边,这样3层的出水受1、2层的影响小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两种方法现在还在考虑中~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效果,我家的左边这种(从水箱一根管下来,每层从这根管引一个用水点),一楼水开到最大,三楼直接就放不出来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在三楼接口下面搞个几字形的弯或者一楼出水口缩小一下就好了,下面出水太顺了三楼位置没有足够的压力

网友:
压力一样,流速不同,右边的慢。

网友:
压强一致,传递的压力也不尽相同。

网友:
为什么左边的施工会比右边简单  我觉得应该更简单直接吧

网友:
这个其实简单的,主管用一寸的就是了

网友:
为什么要绕圈子?直接下来不好吗?

网友:
左边好, 右边今后不好维修。如果只是3楼用,开始用可以没有什么问题,时间长了头疼。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T' H: y1 u/ m-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