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参数值可读取吗?

楼主(2019-12-04):
请教,FANUC系统,参数值可读取吗?用CNC程序或其它方法,

网友:
可以直接读取参数到指定的变量地址。

楼主:
|gameboy_sk发表于 12-04 12:41可以直接读取参数到指定的变量地址。
没看懂,大侠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可以    一般   G10   R.........这种格式,具体看下机床说明

楼主:
|村村122发表于 12-04 20:25可以    一般   G10   R.........这种格式,具体看下机床说明
G10好像只能写入参数,不能读取参数,

网友(2020-03-26):
参数分几种,有轴,位等,只要懂都有办法读取,只是修改被限制,没有限制的用G50 G10可进行修改,但一定要懂进制和位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