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打开文件时发生错误

楼主(2019-12-04):
之前同事留下来的文件,目前我用的版本是2019的solidworks,就是打不开之前的文件。打开时出现以下提示:
“尝试打开文件时发生错误。请联系技术支持部获取可能的解决方案。”

同一个文件夹的文件,有的可以打开,有的就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了密码的问题,如果设置密码了为什么有的能打开?
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的,还请指导一下怎么才能打开文件,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改个名字,或者复制到别处再试试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不确定是不是加密了,但是打开文件的时候除了“发生错误”那些字的对话框,其他没有任何提示。按理加密后打开文件应该有提示的。而且如果是加密的话为什么同一个文件夹里有的文件可以打开很多却打不开?如果是真的加密了有没有办法破解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

网友:
图版问题,你从c盘找到模板位置将其删除就OK了

网友A:
C盘-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 -solidworks-lang-chinese-weldment-GB-删除图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盘-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 -solidworks-lang-chinese-weldment-GB-删除图版

谢谢。不过以前的这些文件都是在公司服务器上的,我把这些文件拷下来了,原来的也不知道是用的哪台电脑,我的电脑上只能找到weldments这个文件夹,而且这个文件家里只有一个文件weldmentproperties,没有其他文件。

网友A:
solidworks不管是零件图还是工程图,装配体他们仨各有各的模板,找到其位置删除就行了,不妨你在其他装有SOLIDWORKS电脑上试试是不是也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不管是零件图还是工程图,装配体他们仨各有各的模板,找到其位置删除就行了,不妨你在其他装有SO ...

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打开版本低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应该是软件问题直接打开文件就错误,先打开软件再从软件里面打开就好了。我当时是18版现在19版本就不会了。

网友E:
不要直接点击打开,从软件里面打开,这样模板可调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直接点击打开,从软件里面打开,这样模板可调动出。

谢谢,试过了,不行,用了很多方法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应该是软件问题直接打开文件就错误,先打开软件再从软件里面打开就好了。我当时是18版 ...

可能是的,大家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版本低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嗯,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我的是19版本,应该是最新的,而且都加了补丁。之前的版本应该没那么高,所以也查不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一直找不到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2020-08-25):
你好搂住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8-04):
盗版就那样吧

网友(2023-03-23):
没有解决啊,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我碰到的这种情况要么是文件在保存的时候损坏了要么就是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