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烘炉 里面的送风板 防锈

楼主(2019-12-04):
热烘炉里面有很多碳钢板,需要做防锈处理,烘炉内部温度250度以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选择不锈钢

网友:
要防锈,还要能耐250°温度,好像只有不锈钢材质了。

网友:
我厂做的烤箱都是用镀锌板,焊接后不作表面处理。

网友:
优选SUS304,适用于这种恶劣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