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打开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04):
SW先打开子装配体,再打开总装配体可以显示零件,反之,零件被压缩,点解除压缩也没反应,什么回事呢?

网友A:
我可能语文没学好,你这个反之之后的和之前的联系是啥,意思先打开总装配体,然后子装配体不显示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语文没学好,你这个反之之后的和之前的联系是啥,意思先打开总装配体,然后子装配体不显示也打不开? ...

语文表达能力不好,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SW先打开子装配体,然后再打开总装配体,所有的零件都会显示,如果先打开总装配体,总装配体里就会有部分零件被压缩,再打开子装配体,子装配里的零件也是被压缩的,点解除压缩也没用

网友(点评):
最好能截个设计树的图传上来。我之前没遇到过这个情况还真的不清楚。。。额比较基本的动路径和改名都检查过是吧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因为两个同时打开了。

网友B:
SW装配体运行的机制,打开一个装配体的时候,他会先从 正在运行的SW文件中,看有没有跟子装配体一个名字的,如果有就会用这个子装配体作为此装配体的子装配体。
你把子装配体开了 总的装配体正常了 打包换个地方,就差不多少好了。或者解压要找正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装配体运行的机制,打开一个装配体的时候,他会先从 正在运行的SW文件中,看有没有跟子装配体一个名字的 ...

总装配体里面有几个子装配体,这几个子装配体里面引用的是相同路径下的相同零件,有的可以显示,有的却被压缩

网友:
虽然压缩了,实体能显示不?

网友(点评):
不能显示

网友:
允许我歪一下楼,这个角铁6000?6米?

网友C:
纺织零件的位置是不是不对,或者子装配体的零件名字有冲突?

网友(点评):
不同的子装配体引用相同的零件,零件名字也会有冲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纺织零件的位置是不是不对,或者子装配体的零件名字有冲突?

你的零件名字是自己起的,还是从哪里下得标准件,名字一样的话会有冲突

补充内容 (2019-12-6 16:11):
那就不知道了,这软件会时不时出点毛病

网友(点评):
自己起的

网友(点评):
那就搞不懂了,这软件会时不时出点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