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中两根管道如何无缝对接

楼主(2019-12-04):
SolidWorks中两根弯管如何合并成一根或者无缝对接上,除去草图建立时采用引导线相切的方式,因为管子数量多是阵列形成的,大部分没有引导线。

网友:
用routing命令做,不要用两根管道去拼,空间管道很难拼齐。

网友:
用焊件特征去做

网友:
两根管子如果同心才能无缝对接,否则只能各切掉一节,再曲面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