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见过这样的液压泵吗?

楼主(2019-12-04):
偶得一个泵站,各位老师看看是什么泵?配的是380V750W的电机。

网友:
是不是人家厂家自己做的小泵,我们以前见过人家自制的小油缸,很小个头。

网友:
轴向柱塞泵?

网友:
外形上判断内啮合摆线齿轮泵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没见过。油泵厂自己做的自用设备?泵出口压力多大?

楼主:
我不知道,回头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据面相来看,此泵为轴向柱塞泵,高压,内含斜盘轴、轴承、柱塞、弹簧、钢珠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回头有空拆开看看。

拆吧,拆开了记着传个图片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变速机加齿轮泵?齿轮机油泵,可以百度下就知道了

楼主:
昨天拆开了。大家看看。

楼主:
有很多不明白。希望老师指点。活塞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很多不明白。希望老师指点。活塞为什么是这样的?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写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写出来啊?

活塞是用的现成的喷油器活塞,不要纠结于活塞的形式,有的地方是没用的,主要作用就是靠活塞吸、压油

楼主:
老师,为什么活塞上一定位置有一道大概45度的斜槽,而相对位置又设置一横槽。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两个槽的作用是均压槽,防卡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