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好啊,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能完整取出油封?

楼主(2019-12-04):
前辈们好啊,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能完整取出油封?使得油封还能二次使用。有兴趣的前辈来指教一下我呗~~

网友A:
油封又不贵,没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又不贵,没必要啊

主要是想自己换那根轴,轴在公司做 所以油封就不行另买  它是KOYO 的MH20*35*6
我不知道怎么能把它完好拆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自己换那根轴,轴在公司做 所以油封就不行另买  它是KOYO 的MH20*35*6
我不知道怎么能把它完好 ...

不想另买~~

网友:
油封内孔精度很高的,拆下来难以保证原来的精度

网友:
扣装的直接怼就行了,背装的有这个孔。

网友:
最好还是一起换掉吧,油封又不贵,还容易损坏,换过之后以后少点麻烦

网友B:
即便能完整取出来,多少也会有些变形,会影响使用寿命的,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能完整取出来,多少也会有些变形,会影响使用寿命的,得不偿失

好哒,谢谢大侠~~哈哈哈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20-05-13):
漏油就该你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