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一直出错,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9-12-04):
最近在设计一台机床,想要校核下强度,有限元分析时总是出现错误,网格划分到10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该如何弄,图里是我把所有零件用布尔命令做到了一个零件里,装配体做分析时也是总报错。

网友A:
这种一般都不敢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不敢发言

别介,有个思路也是好的,集思广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约束? 单元格太小了? 哈哈哈

这个是在一个part里,没有约束,单元格我从200-10的区间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最好简化下结构,占用资源还小。曲面多了,划分网格内存就得爆。

网友C:
第一: 要简化模型。从你提供的图片来看,应该是一个装配体,不知是气缸还是油缸都一起分析,软件没有那么厉害的,要拆开分析。

第二:有限元分析 如果是强度分析。一般情况下优先分析最薄弱(最危险地方) 所以在分析前先大致心里清楚哪里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去分析。

第三:无论是箱体 梁 杆类等零件,不同类型分析的方式也不一样。至少 有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基础。否则不知道怎么下手,不是把装配图往有限元分析软件一丢,胡乱按几个软件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装配或者零件有问题,一些倒角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 要简化模型。从你提供的图片来看,应该是一个装配体,不知是气缸还是油缸都一起分析,软件没有那么 ...

油缸前端连接的压板,后端固定,通过压板输出力,我是想一同分析出后端固定的板的受力状态,如果不加油缸的话,那我需要画个圆柱来代替吗

网友(点评):
不是代替的问题,分析机架要你要知道那个点是手力点和固定点。这样才可以,至于受力面和该面的形状要看整体。如果方便你把机床机架先出个工程图,把要分析的列出来。

网友:
简化模型,简化零件,

网友:
明确目的和约束条件,简化模型,简化零件,

网友:
把英文提示好好看看。

网友:
装配体分析,你需要了解零件间的接触关系,属于耦合问题
边界约束关系,力约束还有位移约束
模型简化(最好简化成杆梁单元,因为计算更快,相比于三维单元)
网格化,网格化要看你分析模型的类型,静力学or动力学or流体力学==
收敛,如何知道所分析的结果的准确性,就是收敛,每次网格细化模型都趋于收敛于一个真值

网友:
稍微懂一点简单的力学分析,个人觉得关键还是在模型,是不是过于复杂了。能省略的细节尽量去掉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