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导柱和衬套配合给多少合适

楼主(2019-12-04):
请教下各位关于配合公差的问题,关于问题描述都写在图上

网友A:
H7/r6 属于紧配,如果想保险一些,衬套法兰加螺丝孔上螺丝。至于E7/g6很松的,但是不能保证两个轴同时装上后还能很松,而且M30的牙用手在光滑的轴上上进是不可能的,所有要开个扳手位,顶端铣点平口最好了

网友:
这个图上的字母对应的是公差带代号,公差带的上下限是工具对应的公差等级来订。比如孔是H7,这个孔是45MM的。那按表查这个孔的公差就是45MM-45.025MM

网友B:
衬套导向长度太短,一般希望长径比为2以上

网友C:
个人愚见,导向柱的用处就是导向.现在两端处设计为外螺纹且还要锁压板.。。。。导向柱的加工难度就不说了,作用又要导向又要定位,会不会不太好。愚见、愚见

网友D:
导向套可能短了,尽可能,导向:行程>=1,如果太长,一根轴用两根滑套,这样配合公差也可以放大些。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的,放心设计吧

网友:
查手册,都标准化了。机械手册上有规定

网友E:
H7的公差比较合理,而且比较容易加工,成本相对会低廉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衬套导向长度太短,一般希望长径比为2以上

我也觉得导套长度太短,起不到导向作用。

网友F:
没太理解,如果限定条件导杆不能开内螺纹非要开外螺纹的情况下,装配时候先将导杆和压板组装,然后以光杆装入上板和滑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r6 属于紧配,如果想保险一些,衬套法兰加螺丝孔上螺丝。至于E7/g6很松的,但是不能保证两个轴同时装上 ...

恩,打算买法兰面带固定螺丝孔的衬套了,这样配合公差还能放大点好装点,导柱你提醒了我,就这样光杆到时候M30不好拧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端盖盖压住比用装配公差好使多了吧。。

恩,打算用带螺丝孔的法兰衬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衬套导向长度太短,一般希望长径比为2以上

多谢提醒,我选个长度长点的衬套

网友:
你是在样本上选的吗? 衬套 不是我想的自润轴承
书上都有配合的公差要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愚见,导向柱的用处就是导向.现在两端处设计为外螺纹且还要锁压板.。。。。导向柱的加工难度就不说了, ...

朋友说的对的,对于导柱和压板以及上面固定衬套的板都不太好加工,原本设计的是导柱和压板不通过螺纹锁,直接通过导柱与压板上的孔紧配敲进去,但是因为涉及到气缸杆我怕到时候连着气缸杆不好敲,现在想把导柱和衬套的间隙放大点,因为我这套设备其实对于导向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H7的公差比较合理,而且比较容易加工,成本相对会低廉一点

恩,厂家出厂给的也是这个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套可能短了,尽可能,导向:行程>=1,如果太长,一根轴用两根滑套,这样配合公差也可以放大些。

朋友说的是导套的长度:内径大于等于1是么

网友(点评):
导向长度与导杆移动行程,严格点最好是 导向范围内长度 与 伸出导套的 工作端长度 比值,直径主要保证杆本身的刚度。

楼主:
多谢朋友指点,这方法不错,也省的我纠结公差怕配合不好了,这样的话我导柱与压板上插导柱的孔可以给大点间隙了

网友:
具体配合公差可以参照MISUMI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太理解,如果限定条件导杆不能开内螺纹非要开外螺纹的情况下,装配时候先将导杆和压板组装,然后以光杆装 ...

恩,打算导柱开内螺纹了,这样方便点

网友H:
左边一点问题没有,是间隙配合
右边属于选取的H7/r6轻型过盈,用于精确定位的配合,但不靠其传递力矩。如果有条件冷套,很容易装配。

网友I:
H7/r6很紧,需要热嵌,敲很难敲,E7/g6是很松的完全可以转动。

网友:
导套可加顶丝

网友:
GBT 2861.1-2008 冲模导向装置  第1部分:滑动导向导柱
GBT 2861.3-2008 冲模导向装置  第3部分:滑动导向导套
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J:
个人建议可以直接选到导杆的成品气缸,那块下压的板子,如果不符合你的要求,可以把原装的板子拆下来加工,或者重新加工一块就行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证3根轴的平行度,同轴度。毕竟SMC加工的导杆同轴度比随便一个小厂家加工的精度高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K:
导柱导套买成品不好吗

网友L:
建议改用直线轴承或者无油铜套。如果一定自己做的话一定不能用紧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边一点问题没有,是间隙配合
右边属于选取的H7/r6轻型过盈,用于精确定位的配合,但不靠其传递力矩。如 ...

恩,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导柱导套买成品不好吗

买的成品的,淘宝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H7/r6很紧,需要热嵌,敲很难敲,E7/g6是很松的完全可以转动。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改用直线轴承或者无油铜套。如果一定自己做的话一定不能用紧配。

恩,改间隙了,买的无油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建议可以直接选到导杆的成品气缸,那块下压的板子,如果不符合你的要求,可以把原装的板子拆下来加工, ...

恩,的确

网友:
标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