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室机架做法咨询

楼主(2019-12-04):
该车间是无尘室,无尘等级:万级。现有设备:下机架A3钢焊接+喷塑(机架必须要龙门铣加工)、上机架铝型材+亚克力。现有一个客户要求骨架为不锈钢,我觉得在现有基础(A3烤漆机架)追加不锈钢包边比较容易。如果直接用不锈钢焊接后上龙门铣加工,一定有很多焊疤、划伤,外观肯定很难看。我想问一下大家是如何做的?

网友A:
客户要求使用不锈钢机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从使用环境角度和客户提出这个要求考虑选择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使用不锈钢机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从使用环境角度和客户提出这个要求考虑选择材质。

主要就是防尘的

网友:
做成不锈钢骨架+不锈钢包边,骨架铣完后再安装包边,我们这边是这么干的,具体还得看结构可行性

网友:
用不锈钢做骨架也是可行的,加工完之后进行喷砂处理即可,喷完砂会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