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两个构件运动实现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9-12-04):
两构件如图所示,想让这两个构件在静止状态下,始终维持在L1 L2 L3这3种距离,两构件始终不接触,在运动时,左侧构件相对于右侧的构件保持高速的相对运动(朝向纸面,右侧构件静止不动),在运动中,左侧构件与右侧构件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求问高手们,有什么样的控制方法实现这样的一种运动,谢谢!

两机构运动方式示意图

两机构运动方式示意图

网友:
这样的功能不难实现吧

网友:
3个光电开关不可以吗?到位就停止。

网友:
左侧构件装上滑轨,右侧构件固定?

网友A:
换个表述方式,下方配件静止不动,固定在某一台面上。要求上方配件成水平高速运动,且有三个停止位

网友A:
那我是否可利用凸轮滑块机构对上方部件进行运动控制,同时我用电动离合器与单头的红外传感器控制停止位置。

网友:
说的这么复杂,还好看了楼上的描述,不然差点看不懂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可行?

网友:
楼主文字功底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是否可利用凸轮滑块机构对上方部件进行运动控制,同时我用电动离合器与单头的红外传感器控制停止位置。

如果是在强磁场环境下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直接用气缸或者液压来辅助定位,控制系统直接用三点定位。

网友:
如果不考虑间隙大小、高速运动行程、质量大小、其他工况的话,那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表述方式,下方配件静止不动,固定在某一台面上。要求上方配件成水平高速运动,且有三个停止位

等着lz继续提要求,补充限制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在强磁场环境下是否可行

强磁场的话就需要更换位置检测传感器,用红外的肯定不行。强磁场会扰乱信号传输,可以考虑开关类接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场的话就需要更换位置检测传感器,用红外的肯定不行。强磁场会扰乱信号传输,可以考虑开关类接触信号 ...

这两个构件不可接触 始终保持途中那三个位置,就有一种悬浮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构件不可接触 始终保持途中那三个位置,就有一种悬浮的效果

我说的接触是一个相对位置检测,而且检测部分又不需要和你的下方部件相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接触是一个相对位置检测,而且检测部分又不需要和你的下方部件相接触。

大神这套装备结构从哪里能搜到?有与此相关的案例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套装备结构从哪里能搜到?有与此相关的案例没?谢谢!

按照你的描述自己脑子里想的呀。你的表述还是挺清楚的。

楼主:
就是您前边提到的凸轮滑块机构  电动离合器 位置传感器?

网友:
L1和L2分别由两套伺服电机动力带动,可实现这种柔性距离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