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噪音大

楼主(2019-12-05):
我们厂的设备 两个滚子之间用同步带传动,转速在1500-3000r/min运转的时候同步带噪音大,有张紧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转速噪音大不是很正常吗??皮带的离心力,空气阻力等都会引起皮带的抖动,产生噪音也正常。

网友:
是不是带轮精度不行

网友:
占个楼等大神

网友:
建议楼主把同步带型号和带轮型号发来看看或者图纸也行

网友:
楼主,试着在同步带下方垫两条自润滑、超耐磨、低摩擦系数(0.1-0.22)的超高分子塑料导轨或者耐磨垫片。

网友:
那就是安装精度不够

网友:
预紧力过大,带轮与带轮之间不平行,同步带与同步轮之间的啮合不正常;这样都是我们现场设备易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