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钉使用

楼主(2019-12-05):
大家说说圆柱销和圆锥销的使用区别?

网友:
圆柱销利用微小过盈固定在铰制孔中,可以承受不大的载荷。为保证定位精度和联接的紧固性,不宜经常拆卸,主要用于定位,也用作联接销和安全销。
圆锥销具有1:50的锥度,自锁性好,定位精度高,安装方便,多次装拆对定位精度的影响较小,主要用于定位,也可用作联接销,销孔需铰制。

网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圆锥销利于手工现场操作。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套图纸大部分都用圆锥销的情况,看装配大多数没有必要,联系设计讨论,最后把大部分圆锥销改为圆柱,个别确实对使用次数和定位精度有要求的保留圆锥销。个人感觉用圆锥销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圆锥销其实并不好用,零件都定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