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时,真有在算什么强度极限疲劳极限吗

楼主(2019-12-05):
我想问下大家 在机械设计时   真的有在算什么强度极限疲劳极限啥的吗

网友A:
我没算过,因为不会,而且就算有要算的,应该也是用软件算吧

楼主:
我看群里最近好多说有限元的 。。。。
而且我不是科班出身
最近不忙的时候在看视频学习
机械设计里变应力  疲劳特性这块  听的一头雾水
目前我进单位一年  单位自身情况感觉用不上这些东西
想问问 真章设计的时候大家真的会算这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算过,因为不会,而且就算有要算的,应该也是用软件算吧

软件就是论坛最近火爆的话题:有限元分析?
我懂了  道理得懂  算不算在个人

网友B:
有些梁呀要受力的,当然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梁呀要受力的,当然要算

    算这些东西也分什么机械结构?
比如悬臂梁 需要做受力分析

网友:
不是特别的产品,基本不做这个计算,“拍唠嗑”去取材料的参数。这个跟行业有关,也与设计的产品有关。比如轴的设计,轴承的选型等等,都是需要计算的,但是单位发展了这么久,在这方面都积累了经验。大概选多大的,老法师门都清楚。如果你没算过,可以自己多算几个就心里有数了。更有甚者,软件都有,输入参数就可以选型了,方便快速设计。
说了那么多,老传统还是不能丢啊。计算你得会,然后再去总结经验,以后设计就心里有底了。

网友:
基本只用重型机械或标准机会算的,平时都是讨论非标设备的多,能用就行,把东西做粗做大总比叫个研究生来分析便宜吧。
有限元分析就我以前公司接触的,大部分也是噱头,公司十几个博士研究生就一个简单模型能网格分析一整年,也不见加班,肯定有划水的。。。
真正实用上航空,船舶,基建等等,需要使用N年的结构就离不开有限元了。

网友:
我是很少算这些的,做大做粗就行了,大一点粗一点价格方面差的不是很多,留有余量就行了

网友:
我们用不到

网友:
精密机械,重型机械,需要,你翻阅一下美国MIT的精密机械设计的书,会给予你一个很好的理解,当机械零件的动刚度,静刚度,热膨胀能影响到你的机器的精度时,FEA有限元分析是最必须的手法,如果是非标机械的话,没必要。关于疲劳极限,也是高标准(高速,高精度)机械设计所需要的,但一般的只需要满足静应力机械强度理论即可

网友:
基本的受力分析、拉压弯扭计算一下就可以了,留点安全系数,基本没什么问题。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看一下差不多了。如果涉及动力学,那得上仿真

网友:
关键零件还是要计算下,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关键件、关键部位不管是计算也好或是借助软件也好还是要算的,一般工件根据经验来,至少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网友:
你贴个膜什么的小机构当然不用,但如果是受力比较高的时候呢?比如受10T压力,受1000Nm扭矩的时候;那板厚是10mm?20mm?30mm?或者更高;这时候你不算就不行了

网友:
大部分不需要算,浪费一点没关系,只有大批量、成本卡的紧的时候或者非常重要的零件才需要计算

网友:
要计算的

网友:
主轴强度,键的强度,轴的一阶临界转速,叶片强度及刚度,经常用到的计算的也就这些吧

网友:
在产品要求高的地方,减重要求高的,使用频繁的产品关键件上,疲劳是需要算的。
现实情况是算与不算要根据情况来分析。
要做出高品质高可靠性产品是绕不开的。

网友:
一般都是轻工业设备不需要计算,所以工资比较低,标准设备批量大,重工行业负载大都需要计算工资相对就高了。

网友:
关键零部件如果受力较大,会用软件CAE分析一下工况受力,大多数都是凭经验,零件刚度和强度设计合理,也要考虑经济性。

网友:
一句话,留余量,给自己留个退路。样样都弄成刚刚好,一出问题就全完了,没有兼容性。

网友:
我公司生产超高压液压缸,200Mpa压力  还要做到缸壁尽量薄,不计算就狒狒了

网友:
我也很少算,可能行业不同吧

网友:
主要部件,做简化模型,有限元分析

网友:
刚开始可以算算,时间长有经验了就知道怎么选了,个人意见

网友:
计算与否是分具体情况的。如果是小机台设备类的,基本上给个大概完全没有问题,计算了没人管你,不计算也照常用,真出了问题直接换新的,下次再做粗点。但是有些情况是必须算。比如之前我参与过的一个旋转大门设计。总重几十吨,电机链条带动旋转三个角度。大门旋转轴水平放置的,打开下面是会有很多人通过的,完全涉及到人身安全,而且是很多人的安全。所以必须要计算,不仅要计算轴的强度还有轴承的,计算的时候不止考虑自重,还要考虑风载雪载。光计算校核就有几个人搞,各自搞各自的,最后看是否都能通过。计算校核出来了,我还用simulation分析,分析轴分析大门。这种情况不可能不算。不算你敢出图吗?领导客户那儿能通过吗 计算是咋一看难,根据教材一步一步算下来就像是以前做课上练习一样,只是繁琐,并不算难。

网友:
这玩意计算太复杂,因该不会每个都去算把

网友:
我是搞拖拉机设计的,像传动系的齿轮、轴、轴承、花键我都会计算的,像铸造壳体类用专业分析软件进行计算。至于外围、操纵、钣筋类的
一般靠经验就能搞定,不会花时间去计算,没多大意义。
重要的东西,最好自己查找资料计算一下。

网友:
一般不需要,又不是桥梁设计的。 用类比法就行了

网友:
以前多数的都是测绘国外的设备,所以不需要,也少有人会,后来类似设备都是参考前面所作的,现在会算的人太少。软件计算边界条件很多,不是一般普通工程师能玩的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