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不锈钢板压铆螺母出质量问题

楼主(2019-12-05):
0.8T的201不锈钢板压铆不锈钢M3~M6螺母,出现容易掉、螺丝拧不进的问题,问题出现率60%左右。有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从描述来看      1掉螺母说明是安装不紧,安装处结合不好,要么是压力不够,要么是铆接变形没达到标准
                     2 螺丝拧不进应该是螺丝变形,可能是压力过大,或者工装不合适,
综合来说感觉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1,螺母是不是合适,可能时螺母铆接段太长,或者太短,正常压接不到位只能增大压接力量导致螺丝变形,2螺母合适,预制底孔尺寸不合适,,3压接接头不对应,,4结构不合理

网友:
1.5的板压铆M6我都要求点焊加固,0.8的是不是太薄 了

网友:
99压铆力是否足够?

网友:
先说说拉铆工具以及工人使用情况。

可以从工具上提升良率。

网友:
可能压铆螺钉的型式选择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