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注圆角R怎么理解

楼主(2019-12-05):
如题

网友:
我的理解是,图上面画出来了倒角,但是没有标注,应该要写R多少的呀

网友:
图纸有圆角,但是没有标注

网友:
应该写R+数字,没标是不是可以把图示圆角处倒圆不恪守、不伤操作者就行。

网友:
如楼上所说,有倒圆角就行,没要求具体倒多大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未标注圆角对使用没影响,倒圆角不尖锐就行。有的时候车间直接倒角了。

楼主:
没有圆角尺寸,有没有国标规定这种情况的没,因为要画成CAD下板料,那必须得给一个值。

网友:
最好是问下设计人员,如果没有具体要求的话一般就是留个不伤人的圆角就好。

网友A:
按折弯圆角处理,1~1.5的板厚
不过这种最好确认一下否则可能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折弯圆角处理,1~1.5的板厚
不过这种最好确认一下否则可能扯皮

买的图纸,我看看与其他零件配合关系

网友:
现在画这种图很简单了,必须画展开图带折弯线的,然后3D图放上去就可以了,当然非直角的把直角标注出来就ok.
其它尺寸都不用标

网友:
未注就是根据产品钣金工艺特性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图纸,我看看与其他零件配合关系

那就基本无所谓了,这种基本就是防止划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