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零件提高加工效率的办法

楼主(2019-12-05):
零件中心的30孔和25孔现在加工中心上批量加工,想提高效率,请各位前辈提一些改善建议,非常感谢!

现能想到的是用拉刀进行加工,但是拉刀的厂家都回复说无法做这样的拉刀。

网友A:
模具 冷挤压 再光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 冷挤压 再光一刀

好的,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上机加帮看看,很多资源。【机加帮App】

网友:
材料和硬度?其实可以先拉个长形孔再精加工即可!

网友:
两刀加工不干嘛

网友:
材料与硬度不是问题,看应用...如果厚度与周边要求不严格,可以精铸,然后精加工里孔...而且价格与全加工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