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一看,这东西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9-12-05):
固定在轴上,跟轴一起旋转

红色圈180度扇形

红色圈180度扇形

网友:
这就是个加工件,

楼主:
还是找不到

网友:
俗称旋转编码器

网友:
估摸着是计数用的

网友:
光电开关的挡块,可以自己加工

网友:
定位块,配合光电开关做定位用的

网友:
应该测量旋转次数的感应片,自己做的吧

网友:
最简单的编码盘,自己去割一个

网友:
如果测旋转次数,用个接近开关也可以。

网友:
这种形状的多半是检测凸轮分割器的。

网友:
光电开关的阻光板。自已用一块不透光的胶片用儿童圆规画好,用刀片割一个,

网友:
真鱼池啊叫啥不行???

网友(点评):
注册这么久,跟了3次贴,这次还是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