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精车灰铁铸件时怎样克服硬度不一致带来的尺寸波动

楼主(2019-12-05):
我司加工一款灰铁200的产品,轴承孔精度要求较高,目前存在一种困扰,当硬度差异有60时,尺寸会有1到2丝的波动,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来消除硬度的影响

网友:
硬度不一致很难弄,精车前多走两刀吧最后精加工的余量尽量弄到相同会稍微好点,,或者说可能的话最后用铰刀进行精加工,毕竟铰刀不会出现退刀的情况

网友:
铸件进厂严格要求,按照机床导轨表面硬度要求走,导轨长度小于2500mm,硬度差不大于25HBW,长度大于2500mm,硬度差不大于35HBW,这是有行业标准的,因为大家知道硬度差太大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点评):
行业标准号JBT 3997-2011

网友:
硬度不一致的影响是去不掉了,楼主可以试着半精加工后留余量,做自然时效处理,然后再精加工

网友:
只有使用足够硬的车刀了!

网友:
加工时温度也是很重要的,推介你用冷却风枪试下13912876498微信

网友A(2020-02-22):
这种对机床及整个工艺系统的要求高.

楼主(2020-05-06):
引用 网友A:
这种对机床及整个工艺系统的要求高.

这是发现问题后,特地将两个硬度不同批次做试验的结果,硬度差60左右
阴影部分是公差带,批次内波动很小,批次间由于硬度影响差异很大
如果不控制好就不合格了